[讨论] 时钟切换电路

楼主(2015-07-03):
刚刚看到一篇帖子,说,“时钟切换时为了保证时钟的品质,就想到要在时钟低时切换到另一个时钟低电平“。。。。。。。。。。这样怎么就保证了时钟的品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是保证时钟切换时不产生细小的毛刺。上次的逻辑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避免产生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点吗?还是不太懂

网友:
时钟切换,你想要CLK输出怎样的信号,两个时钟想要怎样拼在一起,两个时钟使能信号想要怎么产生,要不要用Latch等等。

网友:
一般来说,时钟切换是为了不同时钟速率的需求,一般推荐外部切换,这样用最小时钟周期进行周期约束,每次外部时钟频率改变或切换后,内部PLL重新锁定后将继续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仔细看看这个,应该有帮助的。
    http://www.design-reuse.com/arti ... ng-glitch-fre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