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失效分析-ESD

楼主(2015-07-03):
一个含有IC和IGBT分立器件的模块,经受了ESD后,失效了,请问怎么找到坏点?比如说,击穿的栅氧层

网友:
OBIRCH常用于芯片内部高阻抗及低阻抗分析,线路漏电路径分析.利用OBIRCH方法,可以有效地对电路中缺陷定位,如线条中的空洞、通孔下的空洞。通孔底部高阻区等;也能有效的检测短路或漏电,是发光显微技术的有力补充。
EMMI微光显微镜是一种效率极高的失效分错析工具, 提供高灵敏度非破坏性的故障定位方式,可侦测和定位非常微弱的发光(可见光及近红外光), 由此捕捉各种元件缺陷或异常所产生的漏电流可见光。 EMMI侦测对应故障种类涵盖 ESD, Latch up, I/O Leakage, junction defect, hot electrons , oxide current
leakage等所造成的异常.

如果是确认GATE OXIDE的问题, EMMI 还是不错的. 当然, 首先用I-V 来判断哪个引脚出了问题, 然后器件开封, 用EMMI找出红外发光点, 然后用SEM 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