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wo stage opamp 用cmos設計

楼主(2015-07-03):
如題~我目前在做專題
但規格我們學長只給
L=1u
Vdd=3.3V
Av=60dB
Cc=200fF
GB=10MHz

製成是用TSMC 0.35um 3.3V

請問我要從何開始啊?
這樣我電流要設多少才可以?
因為學長沒給我們SR或Ts
所以我想不透要如何進行第一步
還有n type和p type的uCox各為多少以及vt
感謝

网友:
那就随意了

网友:
SR和Ts直接书上抄一个

网友:
从书上开始。step by step

网友:
从GBW,p1,p2位置等公式,以及你学长给的已知参数,根据公式来设计gm,gm定了,就可以得到电流和宽长比。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从稳定性开始,求出gm1以及第二级放大管的gm,推荐模拟集成设计精粹第五章,迁移率就照书上的来就行了

网友:
电流当然是在满足指标的前提下越小越好,所以你这个题目好包括优化,5L说的够多了。

网友:
自己訂一個規格
先設記看看

网友:
Calculate the dominant pole first. This is also the 3db bandwidth. p1 = GBW/Av. As I see, you have not specified any specification about the output swing. Trying the differenctial cascode amplifier is not a bad idea. If you need to do a two stage amplifer, then take care of the stability. The output impedance seems to be less than 100K for a single pole system.
Because you have mentioned two stage, miller opamp configuration can also be a good 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