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关于mos管源极与衬底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5-07-03):
正在学习入门IC5141,遇到一个问题不懂。从foundry出得到一个库,调用后symbol有四个脚,d,s,g,衬底,如下图:

但对应的layout如下:

(其中绿色为gate poly,蓝色为Metal1,Metal1中间的为contact,带点的红色框为AA,还有一个NLL包围着以上部分)
我需要把这个NMOS的源极与衬底相连,但layout中不明白哪个是衬底,这个衬底需要自己画上去吗?如果是,能否告知LSW中一般对应的是哪个层?如何才能在layout中把源极与衬底连接?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A:
首先要明白,整个器件是做在衬底上的。器件以外的地方都是衬底。
衬底也有另一种称呼:背栅、bulk端。
看下面的剖面图就晓得什么是衬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只是我还是不明白,该如何把衬底连接上去,LVS时,都是报没有连接衬底这个错误,因为原理图是4个脚,而layout只有三个。

网友:
按照DRC规则,在NMOS外边加上ptap就可以了。ptap基本由pplus,AA,CT孔和metal1组成,然后把NMOS的一端用M1接到ptap上就可以了。接到ptap的那一端就是NMOS的S端。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5楼很详细啊

网友:
如果有标准单元库,看一看标准单元库是怎样做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一开始没搞明白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6-02-0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都思考好久了。。。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2024-07-17):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明白,整个器件是做在衬底上的。器件以外的地方都是衬底。
衬底也有另一种称呼:背栅、bulk端。
看下 ...

源端和衬底不应该是分开的吗,为什么这个剖面图中源和衬底代表一样,mos在器件中源极和漏极应该看起来一样吧,不是很明白这个图,求大佬解惑

网友(2025-03-20):
你这个根本没有画衬底啊哈,很多电路调出来默认是没有勾选衬底的,你可以把衬底勾上他就会显示衬底了,点击版图,q,parameter -bodytie type-detached,有上下左右衬底都勾上。当然一般自己画,在版图最上面栏create -multipart path ,点f3,自己画。去库里面看一下标准的衬底环是什么样的。你都没有画衬底,那肯定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