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做蒙特卡洛分析

楼主(2015-07-04):
正在学习用HSPICE做MC分析,使用的是SMIC.18的工艺库,请问关于MC分析和mismatch的一些参数在哪个文档里。初学者,望多多指教!

网友:
model lib的section选mc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改用65nm的来做了    主要是.18  的库中好象没有蒙塔卡罗的模型

网友(2021-10-23):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改用65nm的来做了    主要是.18  的库中好象没有蒙塔卡罗的模型 ...

我也是没有找到库里面的蒙特卡洛模型,在smic65nm的库中就可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