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bero IDE v9.2如何添加器件

楼主(2015-07-04):
平时都是用proasic3系列FPGA的A3P030,可是,Libero IDE v9.2并未提供该系列器件的支持。

不过,在其安装文件夹内可以找到相关的文件夹,就是不知能否自行添加所需器件。

网友(2016-06-19):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2016-08-07):
各位大侠,有解决的吗

网友(2016-09-25):
下载安装Libero SoC Design Suite看看有没有这个器件

网友(2017-03-07):
回复 楼主:

请问解决没 我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