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5-07-05):
最近新跑综合,出来的netlist里面很多“\"和"\*"开头的信号和cell名,这个正常么?name_rule是verilog的话,为什么不按照verilog的规则吐网表,很是疑惑。请大神赐教

网友:
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 -verbose
然后write_verilog 出来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最后发现问题原因: rtl里面有常0或者常1的信号,我综合脚本设置了don_use TIE cell,然后综合就出问题了,出现了类似

    \*logic0*\和\*logic1*\的信号,其他的\开头的估计也是这个引起,因为don_use TIE cell的约束去掉之后,再综合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再请问:set_dont_use TIE* 这个命令该不该设置呢?工具为啥不把常量做进一步的优化? 谢谢

网友:
应该, 一般综合不用考虑1'b0 ,1'b1优化的问题,后端来加tie cell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可是我设置了dont_use TIE cell 之后,formal跑不过,拿综合出来的网表去跑仿真,也是一堆高阻信号。再有就是帖子开头讲的出现"\"打头的信号和cell。

网友:
formal不过的原因有很多, 慢慢查吧,svf加载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svf加载了的。用tie cell的网表能过formal,不用tie cell的网表就不能过formal,是formal的时候需要加特殊的配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