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gnet_placement这个命令为什么起不到作用呢【已解决】

楼主(2015-07-05):
magnet_placement  在ICC中,想让某几个cell距离一个macro近一些,place_opt之前,如下设置:
magnet_placement I_PCI_TOP/I_PCI_WRITE_FIFO/PCI_FIFO_RAM_1 -cells {I_BLENDER_1/mult_174/U298 I_BLENDER_1/mult_174/U222 I_BLENDER_1/mult_174/U268}

然后进行place_opt,结果发现这个命令并没有起到作用啊,以下两幅图为使用这个命令前后的对比

网友:
magnet_placement起的效果只保持到执行后,不fix的话一opt又回去了...

网友:
几个cell不如手放,然后fix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gnet_placement -mark_fixed I_PCI_TOP/I_PCI_WRITE_FIFO/PCI_FIFO_RAM_1 -cells {I_BLENDER_1/mult_174/U298 I_BLENDER_1/mult_174/U222 I_BLENDER_1/mult_174/U268}

这样又跑了一次,效果还是那样,没有距离的很近

网友:
这条命令再加个 -fixe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13版本的icc,这个命令里没有这个选项;

不过我已经知道原因了,我之前想错了,使用这个命令并不能把任何cell放到一起,cell之间得是 "continuous"的,具体可以参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