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大功率功放的匹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7-05):
如图,微带线上下的小方块是做匹配用的,这种匹配方式的优势有哪些?有什么理论上的讲解?如果能提供论文参考就更好了。

网友:
这些是做可调匹配线的,用锡连起来就可以做不同宽度,长度,分支结构的微带匹配,微带匹配有很多书可参考,实际经验就没有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