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l和set_spacing_label_rule为什么报错【已解决】

楼主(2015-07-05):
在place_opt之前设置如下:

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l -names {FX1 FX1} -left_lib_cells  inv0d1 -right_lib_cells inv0d1
set_spacing_label_rule -labels {FX1 FX1} {0 0}

然后进行place_opt,可最后为什么报错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说错了,不是报错,是结果不对啊

还是找到了两个cell之间有1个spacing,但是我设置的是 0 个spacing啊

楼主:
额 好吧!  我理解错了;现在理解了,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2015-08-07):
回复 楼主:

    怎么理解的?难道{FX1 FX1} {0 0}不是左边空出0个site,右边空出0个site吗?

网友A:
不就是no 1x filler rule么,我也没看到其他地方用这个rule,

正确的写法如下:
#No filler1 :
Remove_all_spacing_rules
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l –name 1X –left *BWP –right *BWP
Set_spacing_label_rule  -lables { 1X 1X} { 1 1}
Report_spacing_rules –all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set_spacing_label_rule -labels {minx maxx}的解释是The spacing between the labeled edges cannot be in the range from minx to maxx placement sites。 那您写的Set_spacing_label_rule  -lables { 1X 1X} { 1 1}说是no 1x filler ,我不是很理解。不明白当minx=maxx时,怎么理解?求指教!谢谢!

网友:
也就是各空一个1个site的意思,也就是2 2 cell之间最小是2个site而不是filler1 ,

实际中效果就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谢谢!

网友(2015-10-09):
非常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有参考价值

网友B(2019-07-17):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no 1x filler rule么,我也没看到其他地方用这个rule,

正确的写法如下:

请问版主   set_spacing_label_rule ,有什么用处,比如对timing什么的

网友(2019-09-11):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   set_spacing_label_rule ,有什么用处,比如对timing什么的

用处就是控制需要的cell的间距,主要是防止28nm以下出现filler1的空缺或者pin density过高导致route sh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