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实战演练逻辑篇46:逻辑复制与资源共享

楼主(2015-07-05):
逻辑复制与资源共享

本文节选自特权同学的图书《FPGA设计实战演练(逻辑篇)》

配套例程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5bCtt

逻辑复制是一种通过增加面积来改善时序条件的优化手段。逻辑复制最主要的应用是调整信号的扇出。如果某个信号需要驱动的后级逻辑信号较多,换句话说,也就是其扇出非常大,那么为了增加这个信号的驱动能力,就必须插入很多级的Buffer,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个信号的路径延时。这时可以复制生成这个信号的逻辑,用多路同频同相的信号驱动后续电路,使平均到每路的扇出变低,这样不需要插入Buffer就能满足驱动能力增加的要求,从而节约该信号的路径延时。

资源共享和逻辑复制恰恰是逻辑复制的一个逆过程,它的好处就在于节省面积,同时可能也要以速度的牺牲为代价。(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看一个实例,如下:

// Verilog例程

module example(sel, a, b, c, d, sum);

input sel,a,b,c,d;

output[1:0] sum;

wire[1:0] temp1 = {1'b0,a}+{1'b0,b};

wire[1:0] temp2 = {1'b0,c}+{1'b0,d};

assign sum = sel ? temp1:temp2;

endmodule

该代码综合后的视图如图5.12所示,和我们的代码表述的一致,有连个加法器进行运算,结果通过21选择器后输出给sum(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5.12 两个加法器的视图

同样实现这个的功能,我们还可以这么编写代码:

// Verilog例程

module example(sel, a, b, c, d, sum);

input sel;

input[7:0] a,b,c,d;

output[7:0] sum;

wire[7:0] temp1 = sel ? a:c;

wire[7:0] temp2 = sel ? b:d;

assign sum = temp1+temp2;

endmodule

综合后的视图如图5.13所示,原先两个加法器我们现在用一个加法器同样可以实现。而原先的一个21选择器则需要42选择器(可能是两个21选择器来实现)替代。如果在设计中加法器资源更宝贵些,那么后面这段代码通过加法器的复用,相比前面一段代码更加节约资源。(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5.13 一个加法器的视图

网友(2015-12-16):
这是典型实例咯!

网友(2018-11-15):
链接已经失效了,麻烦再分享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