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问!!!ADC受温度影响大不大?会不会出现某个温度点的性能变差

楼主(2015-07-06):
如题,我们用户使用ADC时发现有部分芯片会在某温度点性能变差,过了该温度就没事了…但是单独测ADC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用户将其用在一个反馈系统,ADC的数字输出经过一系列的运算,用户发现产生了极大得偏差…
各位大牛有没有遇见过类似的情况,求解药啊~
PS:用户采用直流输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存在的。。。

楼主:
回复 2# Accee 一般问题出在哪里?pipeline ADC的话,是比较器出问题还是编码电路呢?谢谢回复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泛泛了,部分芯片在某些温度点会变差,你们有测试你们芯片EC的temperature trend吗?光通过你的描述很难判断是哪一个模块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有trend,所以才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呢芯片只是在很小的温度范围内会变坏
会不会是ADC输出所经过的算法有bug?

网友:
回复 5# pinkzs88 你们最好能测一下你们芯片temperature的trend,特别是出问题的温度点时的那些关键EC参数,看在这个温度范围有无特别的变化,这样才能分析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光这么看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们试试看,多谢

网友(2016-12-02):
回复 楼主:

   请问题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