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DC的synthetic library

楼主(2015-07-06):
请教DC的synthetic library 的指定是否都是dw_foudation.sldb 和standard.sldb?如果没有指定,默认也是这两个?
这两个文件的存放位置在哪里?是否可以打开看看?

请指教

楼主:
哦,在DC的安装目录先找到了

网友A(2019-10-10):
楼主!!这个文件如果不填可以吗??刚改行做数字!!不知道这里填的什么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文件如果不填可以吗??刚改行做数字!!不知道这里填的什么文件!! ...

可以不指定synthetic library,dc ug中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