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内部可以插入dummy么?【已解决】

楼主(2015-07-06):
foundary 提供的memory,calibre在最终版的gds进行dmf,memory(IP)内部是否可以插入dummy呢?

网友:
一般加不进去,因为内部已有dummy blockage 层
也不建议往IP内部加,否则出了问题算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谢谢您的回复
         关键是打开icfb,IP没看到相应的dummy blockage。calibre没办法知道,所以只能手工加dummy blockage了么?
     你们的流程是怎样的?O(∩_∩)O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回复
         关键是打开icfb,IP没看到相应的dummy blockage。calibre没办法知道,所以只能手工加dummy blockage了么?
     你们的流程是怎样的?O(∩_∩)O谢谢

网友:
先跑一遍calibre,如果发现IP内部有加进去了,就只有手工加blockage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