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ield 的问题

楼主(2015-07-06):
现在ECO的阶段,需要对一条clock path添加shield,但是用create_zrt_shield后发现shield的ratio不高,原因是没有space去进行shield,请问这种如何解决?需要把clock net周围的net都删掉再进行shield?还是有什么option可以进行强制的shield,求大神指教!

网友:
把所有线删除,先布clk net,加shield,再布其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