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使用align 为什么没有把macro和site对齐

楼主(2015-07-06):
如下图所示,在放置macro时,使用了GUI的向上对齐按钮,但是macro并没有和site对齐,但是左边和右边都是对齐的。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向上对齐是你选的所有object的上边缘对齐,跟site 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上面的两个macro在芯片的边上,那他们是跟芯片的边界对齐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