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

楼主(2015-07-06):
我在做一个反向器仿真,用的是hspice,电流怎么都出不来,问问sp文件该怎么修改啊?

网友:
电流和电压不一样,电压直接通过.print(net)看。而电流只能看流过某个器件的电流,节点上电流直接是看不了的。可以通过加一个虚拟器件来看某个节点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