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pad上面的E3V!!!

楼主(2015-07-06):
电源pad上的E3V pin是与E3V这个net相连接的,那么signal pad上面的E3V pin如何才能与这个E3V net进行逻辑上的连接啊? 直接连接的话,报上图中的error,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两种方法:1. connect_pin
2. create_port, connect_net
如果你完全理解上面的error,剩下的就是man这三个comman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