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见过的一种电流镜

楼主(2015-07-06):
lable4是下来的一个电流,lable8和lable9是走出去的引线,最下面一层是电流镜没问题;中间那层可以由N39_40这个管子提供偏压产生一个电流;
Question:如果之前分析没错的话,最上面那层有什么作用?我觉得用两层应该也够了呀!还有N33_45和N46_56是啥东西有啥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现在可以了,刚刚图片格式有点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N33_45和N46_56的栅与地连接,可能是ESD保护吧。还有M34和M35是在线性区?感觉它们的Vgs有点大

网友:
多一层匹配更好,电流更精确。
你这个电路是否从版图里面提的吧?对于N33_45和N46_56,我觉得是dummy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偏置电路也弄ESD保护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ESD结构应该只在输入pin上,用来保护和外部连接的pin脚不被打坏。这个地方根本就用不着ESD,反倒是因为电流镜的匹配要求很高,所以版图里面需要加入dummy管来提高版图的匹配。你可以看一下版图的艺术这本书,里面有详细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好!!!牛,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