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奇怪了,看不明白的电流镜啊!

楼主(2015-07-06):
I1和I2是bandgap提供的恒流,Vb是一个偏压;这个电路结构看起来像个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我一分析起来又感觉不对,想了半天没头绪啊!求哪位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看着就是最右面的电流等于I1加上I2的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电阻这样较好理解,不知道这两个不相等的电阻干啥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gm退化,增加匹配精度。

网友:
忽略M104和M104的Vod差异的话,最右侧输出的电流应该是I2-(2/3)*I1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面的电阻不考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令人激动的回复,我没想明白您说的gm退化和增加精度,不知道原理是怎么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哦,懂了,谢谢您,刚看了看拉扎维P51页,就相当于源级负反馈电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过这是两个不相等的电阻,镜像关系是咋分析呢?

网友:
同意楼上,纠正下是忽略M108和M104的Vod

网友:
电阻是和电流反比例的。这是个电流求和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R3所在的支路的电流是由恒流源(I1)提供的,I2也是电流源电流,关键是M104的电流不知道怎么理论计算 ,因为R4≠R3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也没考虑电阻吗?R3和R4不相等,VSG不相等,不是单纯的镜像关系吧

网友:
回复 13# Luxuchang 要的就是不等,好好分析下吧

网友:
bellona 正解:

Io=I2-(2/3)I1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是把M106和M103的源级电位弄相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点明白您说的意思了,  就是说通过让M108和M104的源级电位大致相等,然后通过R3和R4的电阻值成的比例关系,得出电流的反比例关系,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