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 rc 问题

楼主(2015-07-06):
抽spef 环境总是跑不过去

求解

error

error

网友:
看起来像是你的ICC的reference library 不对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子 我看好像也是 ,不过路径什么的确是对着呢,
     reference library 是在lib_3里面吧

     这样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 忘了,我就记得用了下面这俩命令
write_mw_lib_files
–reference_control_file
–output reference_control_file design_lib_file
icc_shell> set_mw_lib_reference my_design \
-reference_control_file my_ref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让他 再写一个reference library 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遇到过chip用到的softmacro的MKW内的stdcell之类的reference link 不对,我就通过ICC打开那个softmacro的MKW,重新设定reference library,与chip一致。

网友:
什么版本starxt, 抽取milkyway么,把完整的star.cmd贴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hi 大侠 他们说把MILKYWAY_REF_LIB_MODE: HIER 设成none 就成了,现在确实能跑了,
这是完整的 。cm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谁在给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