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arrc的cci流程【已解决】

楼主(2015-07-06):
做starrc的cci流程,步骤如下:
  1.先用calibre做lvs,得到svdb;(calibre  -lvs -hier -hcell hcell_list lvsrulefile)
  2.然后calibre读入query_cmd;(calibre -query_input query_cmd -query svdb mydesign)
  3.最后,运行starrc进行后提;(StarXtract -clean CCI_cmd_max)

LVS结果正确,第二步读入query_cmd文件,生成starrc需要的准备文件,也没有报错;

但是,执行第3步的时候,出现一些错误和warning(后提依然有spef文件输出),warning如下:
CALIBRE_RUNSET does not contain LVS POWER/GROUND NAME setting and POWER_NETS option is empty(SX-1236)

由于GDS中有power和ground port,而不是定义成的全局变量,所以netlist里面电源和地也就是其中的两个普通的port名。在calibre的runset file中,指定了POWER和GROUND名称,但是starrc时仍然报上面的没有包含POWER/GROUND的warning,不知这个warning应该如何消除?

我的理解是,上面的关于POWER/GROUND的warning,直接导致starrc提取时没有认出来电源和地,这就使得一些接电源或地的层(如nsd,psd_pmos等)变成has no connections

同时,标号为SX-1813的warning基本上都是via层,这些层被remove掉,那提出来的寄生的连接关系感觉就不对了。我尝试将mapping_file文件中的对应关系修改,如Via1 via1改为V1 via1或Vii1 via1,发现这条就不报warning了。
GDS中,过孔使用V1,V2之类的表示的,但是经过CCI流程的第二步之后,生成了一个过渡的GDS,后缀是agf,还有GDS对应的map文件,后缀为GDS_MAP,在这个文件里,就出现了starrc后提时使用到的mapping_file中层次(如Via1,Via2,nsd,psd_pmos等)。
因为mapping_file中包含一些GDS_MAP中没有Via4,Via5等,但却没有报warning,因此,可以推断前面将Via1改为V1或Viia1,而不报warning,应该是GDS中本来就没有那个层次,所以不报warning。 过孔的对应关系报waring,说明GDS中有那一层,但不知为何却成了not a valid database layer(这些过孔的层次号在所有层次号的中间,应该不存在超过或小于某个值的问题)

综上,就两个问题,一个是starrc中无法识别电源地,一个是部分层次无法识别,望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第三步中用StarXtract指令提取,CCI_cmd文件中的CALIBRE_RUNSET应该设置为做lvs时用的lvs rule文件,还是runset文件?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runset文件,但是看starrc的文档,咋感觉是用rule文件,但是用rule文件就会报一些warning,比如语法的不兼容(如CALIBRE_RUNSET contains unsupported pre-processor directive "!TVF"...),还有就是VIA layer “via2” has no dowen connections 等孔的warning和错误。

这些lvs rule文件中的不兼容的语法能怎么解决

网友:
cci还真没用过,干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利用calibre的lvs结果,通过calibre的CCI(calibre connectivity interface)生成starrc后提所需要的一些文件,然后StarXtract进行反标啥的。具体每一步的作用,可能说得不太清楚,刚接触这个。

楼主:
原因找到了,query_cmd文件中的CALIBRE_RUNSET应该设置为做lvs所使用的rule文件,而非记录此次做lvs的文件路径、结果之类的runset文件。
至于使用rule文件时会报一些语法的warning,这个在工艺厂提供的starrc的release note中有列出会出现的warning,这些warning刚好是与使用rule文件进行后提时的waring一致。
后提成功。

网友(点评):
更正,应该是第三步中star_cmd文件中的CALIBRE_RUNSET

网友(2016-02-29):
good 4 my research, THX 4 sharing

网友B(2016-05-23):
楼主,您好 最近小弟也在学习这个工具,有学习资料吗? 谢谢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有starrc流程的工艺库里的starrc文件夹中,有一个PDF文件,有大概的流程,不过细节上讲得不是很明白,我就是参考的那个PDF,其他的就是试出来的

网友(2018-02-27):
回复 楼主:

你好,我在用CCI流程进行starrc后提,database都已经好了,进行到最后starrc后提步骤,出现了你发的图片中同样的error,.nxtgrd文件和mapping_file 都是umc提供的,应该不会有问题。还想请教下当初您怎么消除这个error的,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找到解决办法了吗?我的mapping文件还没有。有什么办法生成吗?

网友(2018-05-27):
想问下,提取出来的.spf文件后,怎么进行后仿呢

网友(2019-01-22):
回复 楼主:

   请教下 我也做到这步了,但是怎么消除那个SX-1851的ERROR问题呢?map文件没有找到,自己写的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有遗漏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下 ,你在这个问题下的ERROR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20-04-16):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 最近小弟也在学习这个工具,有学习资料吗? 谢谢咯

大佬有starrc相关资料吗,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2020-11-27):
引用 楼主:
第三步中用StarXtract指令提取,CCI_cmd文件中的CALIBRE_RUNSET应该设置为做lvs时用的lvs rule文件,还是ru ...

用得就是原来rule文件,只是是打开RC_RUN 添加SOURCE LAYOUT文件信息等,这个就是你说的runset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query_cmd文件中的CALIBRE_RUNSET应该设置为做lvs所使用的rule文件,而非记录此次做lvs的文件 ...

产生SX_1819的error

产生SX_1819的error

网友(2022-06-30):
这个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CALIBRE_RUNSET用的是lvs规则,但是错误和你一样。

网友D:
同遇到SX-1851问题,calibre_runset用的lvs rule, 请大佬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遇到SX-1851问题,calibre_runset用的lvs rule, 请大佬回复一下

用lvs的原文件,不要用后面生成的lvs rule,把原文件的path改一改,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2022-10-13):
楼主,可以教一下小弟如何用StarRC提寄生参数吗

网友:
请问一下有用该流程抽过no rc的spf吗?

网友(2022-11-17):
请问抽取spf 文件的电路 端口顺序能和cdl 的保持一致吗?

网友(2024-01-05):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query_cmd文件中的CALIBRE_RUNSET应该设置为做lvs所使用的rule文件,而非记录此次做lvs的文件 ...

能否提供一个教程文档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