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hysical PKG 与front end pkg

楼主(2015-07-06):
请问给位前辈,工艺库里面,physical PKG 与front end pkg是什么来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没看过,哪个具体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拿的Global Foundry 0.18um BCDlite 的库,在用哪种IO库时,他们那边的工程师是这样回复的:
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用哪种?

网友:
都下载下来,一般BE的含GDS等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是第一个有GDS,其他没有!谢谢版主

网友:
就是前段view,后端view, 还以为是package相关的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