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S参数

楼主(2015-07-06):
各位大侠:
在CST官网上的“CST全面介绍32 - 微波网络”教学视频里有这么一段文字“单端S参数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因为单端场分布之间不是正交的”,如下截图中红框内所示,我没有理解这段文字,为什么“单端场分布之间不是正交的”?能否请详细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没有门当户对的反馈!不懂?
试试在一个矩形波倒两端加上端口仿真,依你熟悉的方式仿真一次,记下或存下这个S参数画面...
然后,将端口1的 modes 勾起...再仿真一次、看看有何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师提示,我去试一下哈,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