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 里的hold uncertainty一般怎么设置

楼主(2015-07-07):
看到置顶帖子里说post-CTS后hold uncertainty一般为0,请问这是否也适用于P&R之后的STA? 好像也有说设置为其他值的。
另外,如果不是为0的话,那么一般应怎么设置呢?原理是什么呢?在不同工艺下,比如65nm 45nm 28nm下,这个值通常为多大?

谢谢!

网友:
要比该Corner下最快DFF的CK->Q值小,原理见Hold is not setup - derate is not OCV

网友:
通常设0.2 ,觉得大就0.1

你问了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用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