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如何和QRC techfile一起工作?

楼主(2015-07-07):
用ENCOUNTER做P&R的时候,如何把QRC的TECHFILE加入进去做寄生抽取?
谢谢!

网友:
encounter能用capable, 高级抽取好像可以调用qrctechfile,
但源头都是ict文件

建议edi就用captable吧, 提高速度

网友:
28nm一下建议用qrc tech,精准一些。
至于速度什么,EDI版本用14.10以上的都没什么问题。

viewDefinition.tcl里面,对不同的constrainted mode绑定不同的QRC tech就行了。

具体可以参考,setExtractMode

楼主:
   谢谢回复。
还想请问一下,viewDefinition.tcl是什么文件?ENCOUNTER用的QRC TECHFILE和QRC自己抽取寄生时用的TECHFILE是一个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