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于做后仿的verilog

楼主(2015-07-07):
用的SMIC130的库,verilog模型里有三个文件,一个是logic30_base_lvt.v,一个是logic130_base_lvt_neg.v,还有一个是logic130_base_lvt_udp.v 想问下加了neg的Verilog文件和不加的是什么区别呢?还有udp.v的作用?

网友:
带neg的文件,主要是支持带negative timing的反标。logic130_base_lvt_udp.v, 应该是被logic30_base_lvt.v或者logic130_base_lvt_udp.v调用的。里面使用primitive定义了各种基本的组合逻辑,时序逻辑元件。

网友:
neg更好,尽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