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ut down current与温度的关系

楼主(2015-07-07):
when temperature goes up ,will the shut down current of MOS FET goes up这里shut down 电流指的是什么电流?一直没有弄清楚,期待知道的大神解答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非常感谢,那漏电流随温度的关系应该是温度越高,漏电流越大。。。有没有相关的公式解释啊?

网友:
单个器件漏电可以查看工艺库的文档, 对于一个电路具体公式就难说了! 测试结果也是高温的时候漏电会比常温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