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发现PT report_crpr的一个bug

楼主(2015-07-07):
用PT做STA时,set timing_remove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 true,
report_timing时发现“data require time”中的“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一项数值过大,远超当前工艺下的典型值

进一步report_crpr,发现PT的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算错了,报告如下:

****************************************
Report : CRP Calculation
Design : xxxxx
Version: H-2013.06
Date   : xxxxxx
****************************************
  Startpoint: xxxxxxx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xxxxxxxx
               (recovery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clk)

  Common Point: cts_funcINV12CK_G5B1I1/O
  Common Clock: clk
  Launching edge at common point: FALLING
  Capturing edge at common point: FALLING
  CRPR threshold: 0.02

  Arrival Times (Static)             Early    Late     CRP
---------------------------------------------------------------
  Rise                                1.64     1.51     0.00
  Fall                                0.00     1.49     1.49
---------------------------------------------------------------

  Arrival Times (Dynamic)            Early    Late     CRP
---------------------------------------------------------------
  Rise                                1.64     1.51     0.00
  Fall                                0.00     1.50     1.50
---------------------------------------------------------------

  Selection Details
---------------------------------------------------------------
  Arrival Times:       Using Static Arrivals
  Edge Match:          Match, using fall CRP
---------------------------------------------------------------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1.49

细看报告,不难发现:
1. 在这个clock tree的common point,时钟的下降沿对应寄存器时钟端的上升沿;
2. PT在计算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时完全算错了,具体表现为上升沿的early > late,下降沿的early=0.

根据这个报告的特点,猜测计算错误是因为common point的时钟沿与寄存器的时钟沿相反导致的。为了印证这个猜想,我们在网表中做了ECO,将clock tree共有路径上的inverter由奇数个改为偶数个,再report_crpr,结果如下:

****************************************
Report : CRP Calculation
Design : xxxxx
Version: H-2013.06
Date   : xxxxxx
****************************************
  Startpoint: xxxxxxx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xxxxxxxx
               (recovery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clk)

  Common Point: cts_funcINV3CK_G5B2I1/O
  Common Clock: clk
  Launching edge at common point: RISING
  Capturing edge at common point: RISING
  CRPR threshold: 0.02

  Arrival Times (Static)             Early    Late     CRP
---------------------------------------------------------------
  Rise                                1.46     1.56     0.10
  Fall                                1.58     1.58     0.00
---------------------------------------------------------------

  Arrival Times (Dynamic)            Early    Late     CRP
---------------------------------------------------------------
  Rise                                1.46     1.57     0.10
  Fall                                1.57     1.58     0.01
---------------------------------------------------------------

  Selection Details
---------------------------------------------------------------
  Arrival Times:       Using Static Arrivals
  Edge Match:          Match, using rise CRP
---------------------------------------------------------------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10

报告果然恢复了正常。那么问题来了,在一个正常的IC项目中,clock tree的共有路径成千上万,我们不可能靠肉眼一一检查,更不可能通过类似上面的ECO的方式一一解决。

如何使PT在common point的时钟沿与寄存器的时钟沿相位相反的情况下也可以正确的计算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呢?

还请有相关经验的大神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期待牛人指点一二

网友(2022-08-22):
set the timing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 variable to same_tran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