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voltage设计时候的library提供了FILLBIAS cell

楼主(2015-07-07):
如题,
在做多电压设计的时候,data sheet里面描述了一种类型的cell 叫 FILLBIAS,

作用是用来将NWELL 或者PSUB连接到某个voltage,而不是传统认为的VDD和VSS。

请问这个cell什么情况下需要?将NWELL ,PSUB连接到某个电压上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相当于调节VT,也就是针对leakage power 的。确定要用这套library 吗,multi VT更简单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FILLBIAS这个鬼应该是不要用的。整个设计就只需要做到用level shift去过multivoltage就可以了。但是我看到level shift里面有VNWB 和VNW两个port,只是做了一个连接*.CONNECT VNWB VNW,意思就是VNW和VNWB被连接起来了。
然后好奇的是VNWB在multivoltage要接什么电源?是接High voltage还是Low Voltage?

网友:
有的设计会通过控制substrate电压来达到减少leakage的目的

比如有单独的VPW ,VNW rails, 这样cell就不是被偏置在标准的vdd/vss上了,也就是普通的filltap不用,
而用这种fillbias 可以把vpw,vnw拉出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