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调用模块版图时方框大小显示问题

楼主(2015-07-07):
从原理图生成版图时,加的prboundary要怎样设置才能使显示的版图刚好是我画完之后的大小呢,或者可以怎么调?黑色框是fit之后显示的区域大小,左下角是画完后的版图大小,我想要的效果是fit之后只显示我画的版图区域!!大神们请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笨办法,新建一个layout,copy过去就是该大小,请高手指点高招。

楼主:
这我知道 ,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些技巧性的方法

网友:
去掉外围的白框

回复 楼主:

楼主:
弄不掉啊,那个蓝框是boundary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那个白色的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
1.用笨方法, 新建layout, copy过去。
2.在上一层,用x快捷键,进入到下一层,move origin ,把它重新动下,在退回来,看看大框是否没有了

网友:
只要在当前的版图,画一个更大的box然后删去,之后你想要的结果就实现了

网友:
可能旁边有点东西, 一直占着位置, 可以全选下看看

楼主:
我现在画的时候没有自动生成器件版图,是选择器件生成,这样貌似会好一点点!

网友:
左侧 objects 栏 下面有boundry  可选打勾  既可以选中删除

网友(2018-05-25):
2楼办法最实用

网友A(2024-06-20):
确认周边没有图层,选中框选,可以用这个脚本清理一下,virtuoso的bug,一直以来都有,不closedata,意外结束进程会产生你看不中选不中的东西,在空白的地方,有可能是你以前点亮过的线的东西,有可能是以前自动生成的mark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周边没有图层,选中框选,可以用这个脚本清理一下,virtuoso的bug,一直以来都有,不closedata,意外结 ...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