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SILIVACO TCAD 的应用

楼主(2015-07-07):
在Linux中,用silvaco TCAD 对器件进行仿真,能否进行单粒子效应仿真啊,能的话应该如何做或者脚码或参数如何设置啊?有大哥大姐知道吗?急~~~,求指教,万分感激!!!我的QQ:1079112390

网友(2015-08-07):
我知道ISE-TCAD和sentaurus能进行单粒子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

网友(2015-12-10):
silvaco TCAD 不是在window系统也可以用么

网友(2017-03-19):
回复 网友A:
我做晶体管模拟 但是一直显示这个错误 实在找不出哪里有问题 求大神指教 坐标区域没有问题呀

   DevEdit> region reg=5 name=PZT mat=="Silicon Oxide" color=0xff pattern=0x3 Z1=0.8 Z2=1.7\> points="0,-0.11 0.25,-0.11 0.5,-0.11 0.5,-0.01 0.25,-0.01 0,-0.01 0,-0.11"
Command Error: Syntax error
DevEdit> #
DevEdit> constr.mesh region=5 default
Command Error: Region 5 does not exist.

网友(2020-08-23):
怎么弄(゚o゚;?

网友(2021-04-12):
set LET=5
set density=0.01035*$LET
singleeventupset entrypoint="0.025,0.1,0" exitpoint="0.025,0.1,0.2" b.density=$density pcunits radius=0.025 t0=5e-12 tc=2e-13
这个就是单粒子仿真设置的语句,entrypoint设置入射位置,exitpoint是出射位置,下一个是加的LET值,radius是入射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