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提取的R到底是哪个电阻?

楼主(2015-07-07):
我LC-VCO提取寄生RC,两个输出端的寄生电阻有4K多。这个电阻是怎么算的,并联到地还是串在线上?另外想问一下后仿之后无法起振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poly走线吗?似乎有点大啊

网友:
金属去到4K?估计搞错了

网友:
检查提取的网表啊!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看啊 几千个寄生RC 我怀疑后仿提取的操作有点问题,我是用calibre PEX的,但是以前也都是这样做啊,射频的电路有不同操作吗

网友:
看看你的这个4k电阻的节点关系正常不?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症结找到了 是一个叫mom_cap的叉指型电容,寄生电阻特别大,100f的就有好几百KOhm。以前用的mimcap就没这个问题。这个你了解吗

网友:
你的layout上连线肯定有问题,不是mom的问题。mom的叉指本身也是metal,而且是好几层metal并在一起,parasitic resistance不会很大的,还是仔细检查一下你的layout。
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M电容就两个端口,layout不太可能连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