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版主高手,急!!!

楼主(2015-07-07):
encounter CTS中的Leaf pin,exclude pin,through pin的各意思,各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谢谢

网友:
这些司空常见的到处都能搜

网友:
edi                  icc                       comments
Leaf pin,          stop_pin              clock sinks in CTS , normally reg's ck pins
exclude pin      exclude_pin          non-sink pins , no need to balance cts
through pin       non_stop pin       go-through pins , like divider pins , let the clk go through ,not stop
macromodel       float_pin            sink pins wth intentional delay, not 0 , for useful skew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