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导入cdl,端口方向不对

楼主(2015-07-07):
由版图gds导出一个网表,然后virtuoso再导入生成原理图会出现类似下面这种
Warning: Terminal "Y" in view schematic is (input) but is (inputOutput) in "OA21XLM symbol".
Warning: Terminal "A0" in view schematic is (input) but is (inputOutput) in "OA21XLM symbol".
Warning: Terminal "A1" in view schematic is (output) but is (inputOutput) in "OA21XLM symbol".
Warning: Terminal "B0" in view schematic is (input) but is (inputOutput) in "OA21XLM symbol"

对应的io口也有这种现象,方向都变成双向口了,请问这在哪边导入出问题,或者改变错误

网友:
我用的IC61, 直接用cdl 导入,生成的shematic PIN 全部都是 inout 类型,我当时看了下cdl ,里面没有定义pin的方向,估计默认全部都是inout的了。

网友:
warming 说的是stand cell的symbol啊,先打开symbol view 看一下吧
然后你说的cdl问题,也可以加上方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数字库大小写不对应导致symbol出现了这种问题,但pin也是全部是双向的,请问怎么定义pin的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要加什么语句来定义方向

网友C(2016-08-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我现在是直接改逻辑单元库的cdl文件,加上pin info 信息

网友(2021-02-18):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我现在是直接改逻辑单元库的cdl文件,加上pin info 信息 ...

你好,要怎么加pin 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