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C8260设计时XFC管脚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5-07-07):
在设计MPC8260时,XFC电容选择根据芯片版本不同有不同的要求。现在我使用MPC8260ACZUMIBB(266/200/66Mhz)芯片时,出现串口通信异常,boot不成功,
但是同样的程序在MPC8260ACZUMHBB(266/166/66Mhz)芯片上可以启动成功,使用仿真器读取两个芯片的PVR,MPC8260ACZUMIBB(266/200/66Mhz)芯片是0.25um(B.1)版本芯片,而MPC8260ACZUMHBB(266/166/66Mhz)是0.29um(C.2)版本,这就
有一个疑问,带“A"的芯片应该都是0.25um版本的,为什么MPC8260ACZUMHBB读出的PVR和Mask都指示0.29um版本芯片?

我按照AN2291中关于Hip3-Hip4 XFC设置,MPC8260ACZUMIBB芯片时钟配置为200/133/66(0101_111),按照公式计算出XFC电容值,将XFC管脚电容改变,串口总是没有输出,使用仿真器查看SMC TxBD状态一直为0xB0000001,也就是SMC串口状态不正常。

1.将时钟配置改为266/166/66, 核电压改为2.0V,XFC电容做相应修改,同样串口无输出,SMC状态同上
2.将时钟配置改为266/200/66, 核电压改为2.0V,XFC电容做相应修改,同样串口无输出,SMC状态同上

网友:
可以看下芯片的ERRATR,FSL的硅片版本前面的可能会有些缺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Chip Errata中关于CPM时钟有关的,有的版本不支持A.5倍时钟,还有就是有的限制最高CPM时钟166M的,但是我的设置不是chip errata中有问题的设置,
而且有的在我用的MPC8260A(Hip4,B.1)这个版本上都解决了。

楼主(2016-08-25):
从正规渠道买了芯片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