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阈值区的管子电流和Vds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5-07-07):
亚阈值区的管子电流和Vds有什么关系。

网友:
按照教材来说是当Vds大于3VT(78mV)的时候Ids是饱和的

网友:
亚阈值区的I=exp(evgs/kt)*{1-exp(-evds/kt)},根据公式,只要vds大于几个热电压kt,那么I就基本和vds无关了,只是vgs的指数函数~

网友:
I是V的指数函数

网友:
sub区时是扩散流,浓度梯度。n0处的浓度与Vds无关,nL处的浓度与Vds呈指数。差之下来和Vds比较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