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loorplan 打pg ring 的一个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7-07):
打pg_ring 用gui操作时VDD写在前面和VSS写在前面分别得到 VDD在内圈VSS在外圈 和VSS在内圈VDD在外圈,如下图。
那么 打pg_ring时 应该VDD在内圈还是VSS在内圈,会有不同的影响吗

网友:
一般随便都行,不用纠结。但也是有影响的:比如IR drop 有点差别
我的话会把VSS放外面,只是以前sealing接ground那种习惯,牵强附会的话一般power drop 比ground bounce 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学习了。

网友:
没关系,随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