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fy_lvs检查说有电源和地一起导致short 违规,但是没有报具体位置?

楼主(2015-07-07):
verify_lvs检查说有电源线和地线一起导致short 违规,但是没有报具体位置,怎么修啊? 出问题的位置都找不到啊!

网友:
用了-check_short_locator 没

网友:
verify_lvs -check_short_loc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
calibre里面看, icc的verify_lvs通常看不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