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之后需要看一下 open跟 short文件么

楼主(2015-07-07):
如题如题如题

网友:
当然希望什么都clean, 最后要解掉

网友:
最好看下, star/open.sum 和shorts.sum

如果没有说明全ok, 但有时候也有假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网友:
要确保clean,否则可能用错了lef文件,或者def文件出错什么的,抽出来了寄生会影响timing的准确性。

网友:
必须看的,short 100%是真的,open就得trace下是否是真的(基本上是修DRC出来的)。大部分还是真的,只是偶尔工具发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