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LDO或bandgap的PSR?

楼主(2015-07-07):
都有哪些方法提高或改进PSR?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固定电路结构而言,分析小信号,看哪些因素影响电源抑制;更多的是采用提高电源抑制的结构,例如,预调整,反馈啊,前馈啊,应该挺多的,个人看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internal opamp cas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