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中PA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5-07-07):
各位大神,在cadence中做PA匹配时,特别是级间匹配,如果用共轭匹配,我们需要知道后一级的输入阻抗,这样才能把前一级的输出抗匹配成后一级的输入共轭啊,但是后一级的输入阻抗怎样仿真呢,SP仿真的是小信号阻抗,但是PA是大信号,所以用SP仿真阻抗会准吗?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低频的时候用一个电容做级间匹配就够了 ,高频的时候可能需要借助电感,我也曾试过把级间同时匹配到同一阻抗,结果不是很理想,一是需要的器件更多(占用的面积更大),其次你会发现输出阻抗的曲线偏移了,而且你画版图的时候阻抗也会发生很大的偏移,所以我感觉级间共轭匹配对芯片级的电路来说意义不大

网友(2015-09-09):
芯片资料中有你所要频点的阻抗吗?如果板子面积够的话可以考虑将两级分别匹配到50欧姆,再级联,这样方便调试

网友(2017-03-30):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吗?求解

网友:
可以用大信号仿真 source/load pull可以用 一般情况下 输入阻抗的变化并不是很大 而且MOS 管的输入阻抗Q值很高 所以匹配起来本来就变化很大

网友:
关于cadence中PA的匹配问题

网友(2018-12-31):
新人前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