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DS04测速传感器在不加反射板的情况下可测量的最大量程?

楼主(2015-07-07):
ZDS04测速传感器在不加反射板的情况下可测量的最大量程?

网友(2015-09-16):
LDM301大量程激光测距测速传感器
测量间距: 0.5~300m(自然表面)
          0.5~3000m(加反射板)
测量精度: ±20mm
分 辨 率: 1mm
采样频率: 最高2000Hz

网友:
是可以的。ZDS04测距测速传感器采用激光脉冲反射时差法原理进行测量,具有很高的响应频率,能适应恶劣的工业环境等突出特点,特别适合于大量程测量。

网友(2015-10-28):
0.5~500M

网友(2016-02-05):
ZLDS113精密在线测厚传感器采用了新型设计,因此其结构紧凑且小巧轻便。它拥有分辨率为1μm、线性度为3μm的高性能指标;除此以外,他还拥有同步测厚功能,无需额外的控制器和校准设备便可直接将两台传感器连接起来组成测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