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对于缓慢变化或微小量的测量,一般釆用什么传感器测量,具体什么型号?

楼主(2015-07-07):
对于缓慢变化或微小量的测量,一般釆用什么传感器测量,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激光传感器

网友(2015-09-16):
建议选用高精度激光位移传感器,如ZLDS113

网友:
如果是微米级别的长度变化,只能有zsld了,该设备可以达到纳米级别的测量。可以到真尚有查看相关资料介绍。

网友(2015-10-28):
可能直接咨询ZSY公司

网友(2016-02-05):
据我所知有两种,ZLDS/N-100位移传感器可以测量,具有100微米的量程和15纳米的分辨率。ZDM激光测距传感装配905纳米一级安全激光器,测量范围极广,可从0.3米到6000米;且整个传感器体积小巧、重量轻、结实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