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激光相位法原理测量传感器有哪些?

楼主(2015-07-07):
激光相位法原理测量传感器有哪些?

网友(2015-09-16):
ZDPS0X系列的测距传感器

网友:
ZDPS系列激光测距传感器是一款采用激光相位法来进行物体距离测量的高精度测距传感器,其响应速度高达50HZ。激光测距传感器无需反光镜即可测量距离,增加滤光镜还可以测高温物体距离。它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如集装箱定位、电梯运行测量、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测量等。
应用领域
行吊XY定位、集装箱定位、靶距自动控制、船舶安全靠距、电梯运行测量、大型工件装配定位、运动物体位置监控、超大物体几何计量、大型货架库存管理、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测量、铁路建筑物限界测量以及江河湖海等的水位测量、距离、位置、液位、料位、生产线料坯传送定位。

网友(2015-10-21):
ZDPS41/42测距传感器就是呀

网友(2016-02-05):
ZDPS04HE ZDPS05激光测距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