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市场上有没有单点的激光测振传感器,友友们有没有介绍的,要有售后服务的?

楼主(2015-07-07):
市场上有没有单点的激光测振传感器,友友们有没有介绍的,要有售后服务的?

网友(2015-09-16):
ZLDS100传感器就是单点测振传感器

网友:
ZLDS102测量皮带振动示意图
皮带表面呈黑色,平整,质密,工作时温度达到50-80℃,4500转/分,根据电机轮大小得出皮带线速度为15m/s。由于ZLDS102的特性高分辨率、高线性度、可选量程打、测量不受色彩、表面材质或离散光线影响以及两个以上激光扫描同步功能等特点可以对皮带的多处地方进行精确测量。最关键的是该传感器的市场定位为低成本高精度激光位移传感器,所以市场价格优惠!

网友(2015-10-21):
可以咨询一下深圳真尚有

网友(2016-02-05):
该系统采用优质激光探头ZLDS100,非接触式激光测振,记录被测体在振动过程中的运动轨迹,并用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得到振幅。当振幅超过界定值时,可通过软件设置输出报警信号。采样频率高,能精确还原被测体运动轨迹。使用各种滤波器,使测量结果更加稳定激光测振用途广泛,例如,可应用于建筑工程中,激光测振实时监控建筑物的振动情况,保证施工的安全;实时监控振动情况,及时反映设备的工作状态,实现报警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