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库中没有 wire_load_mode 和 wire_load_model,DC如何设置

楼主(2015-07-08):
db或lib中 没有wire_load_mode 和 wire_load_model 那么在DC中 ,该如何设置这俩变量呢?

按理说每个db库中都应该有wire_load_model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qq么 觉得你也挺喜欢这个的 咱没事就多聊聊

网友:
wlm是个虚拟的模型,是假的。
有实际的floorplan的时候没有wlm也没关系

网友:
有的库确实没有,解决的话:
1、零负载
2、用topo流程

网友:
没啥用的,一般用zero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