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ESP安全系统分析——汽车电子控制实验教学系统

楼主(2015-07-08):
  ESP是一个主动安全系统。它是建立在其它牵引控制系统之上的一个非独立的系统。通过有选择性的分缸制动及发动机管理系统干预,防止车辆滑移。方向盘转角传感器G85系统将不能识别车辆失效影响的预期行驶方向(驾驶员意愿),导致ESP不起作用。侧向加速度传感器G200,失效影响:没有G200信号,无法识别车辆状态,ESP失效。
  横摆角速度传感器G202,失效影响:没有此信号,控制单元不能识别车辆是否发生转向,ESP功能失效。
  TCS/ESP开关E256,E256失效,ESP将不起作用
  制动压力传感器 G201,信号失效影响:ESP功能不起作用
  车轮转速传感器G44-G47,如果车轮转速传感器出现故障,ABS警告灯,TCS/ESP警告灯,将亮起,相关系统关闭。但EBD(电子制动力分配)仍有效。
  TCS逻辑覆盖ESP逻辑(只发生在驱动轮)即:选择较低的制动压力施加在车轮上。与TCS直接介入有所不同的是,此时动力源来自ESP压力调节器,否则将破坏液压系统。
  ESP逻辑覆盖ABS逻辑。这是由于ESP系统将产生接近50%的滑移率来稳定车辆.(超出ABS20%逻辑控制范围)
、G85零点平衡
-连接VAG1551或VAS5051进入03地址
-登录11Q,40168Q(做多项调整时,只需登录1次)
-启动车辆,在平坦路面试车,以不超过20km/h车速行驶
-如果方向盘是正中位置(若不在正中位置,调整) ,停车即可,不要再调整方向盘,不要关闭点火开关
-检查08功能下004通道第一显示区0度(手册+-4.5)
-04Q,060Q,ABS警告灯闪亮
-06退出,ABS和ESP警报灯亮约2秒钟
-结束
  ESP启动检测
  ESP检测用于检查信号的可靠性(G200,G202,G201),拆卸或更换ESP部件后,必须进行ESP检测。
-连接VAG1551或VAS5051,打开点火开关,进入03地址
-进入04基本设定,选择093通道,按Q
-显示屏显示on,ABS警报灯亮
-拔下自诊断插头,启动发动机
-用力踩下制动踏板(制动力应大于35bar),直到ESP警报灯K155闪亮
-以15-30Km/h试车,时间不超过50s,行车时应保证ABS、EDS、ASR、ESP不起作用
-转弯并保证方向盘转角大于90度
-ABS警报灯和ESP警报灯熄灭,则ESP检测顺利完成。
  若ABS灯不灭,说明ESP检测未顺利完成;若ABS灯不灭且ESP灯亮起,查询故障存储器。
  CCS:是英文单词“Cruise Control System ”的缩写。意为巡航控制系统,习惯上称之为定速巡航系统
  在发动机功率允许的范围内,当车速高于30km/h时,借助定速巡航系统可使车辆按设定的车速恒速行驶,解放踩油门的脚,以减轻驾驶员的疲劳强度,宝来04年型上选装了CCS系统,该系统是集成在发动机电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在发动机功率允许的范围内,当车速高于30km/h时,借助定速巡航系统可使车辆按设定的车速恒速行驶,解放踩油门的脚,以减轻驾驶员的疲劳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