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 执行complie_ultra -incremental 的一个疑惑

楼主(2015-07-08):
为什么在执行complie_ultra -incremental 后会出现不等高的stdcel(出现两个row高度的stdcel有上百个),导致后来出问题,如图所示。

而在综合时如果不加-incremental,只执行compile_ultra,则不会出现上述问题,即没有两倍高的stdcel

是库的设置问题吗 还是综合时没有加某条约束而导致的?

——小白求教,不胜感激!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前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很疑惑为什么会这样子

网友:
是不是target libray 设了多套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有吧。 只要不加-incremental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个是哪家的库?

double height stdcell后端可以用的,没什么奇怪的

和前端没啥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同一个设计中可以有不同高度(两倍)stdcel吗,可是在我的design中,如果有double height stdcels ,那在后续流程中 verify_pg_nets 会报出所有double height stdcels有floating pin, 这该怎么解决?

如图所示

我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库,自己在瞎琢磨瞎搞跑下后端的流程,好多东西都不了解。
多谢版主解疑!

网友:
你都是瞎玩的, 还能玩出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知道能玩出啥名堂来,也不知道将来是否会走上后端这条路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