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interactive错误not licensed sufficiently!怎么解决?

楼主(2015-07-08):
大家好:    这两天安装calibre2011过程中遇到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特地上来请教高人,您的意见对我非常宝贵,哪怕提醒我去尝试一下也是非常感激,坛上的帖了浏览一遍,试了一下也没有多大用处,我帖我的错误提示上来,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我的lmgrc -c license后的log 显示license已经正常启动了.

    但是我一旦运行calibre -gui以后在runset后点击文件或者直接cancel就会出现license没有安装完全的提示

    我的license是下载的自己生成的,其中前面两句是自己加上的.EDA-R730是我的hostname,MAC地址是通过ifconfig -a得到(不是eth0,是em4,我有四个em,一个lo,因为em4显示了我的IPADD,因此我写了em4的MAC地址)

    另外就是我的.cshrc是这样设置的.应该也没有错误.
希望困扰多日的问题,能在坛里大神的指点下,得到突破.谢谢了

网友:
try to use floating license, port@host

网友:
你这一定要用eth0, 不能用em0,网上搜一下,怎么把em0改成eth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如果这样改的话.非但原来的错误没有解决 .启动license的时候还会log报错:invalid host

网友:
理论上你只需要前两个feature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为什么那么必须?因为我看改起来还是有点麻烦,我怕出现另外的error.因为有朋友也是这样装的.一样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集成网卡,四个端口,自己就生成的em1~em4难道图形界面直接生成eth0?

网友:
同样疑惑啊

网友:
hostid要以  $>lmutil lmhostid  命令返回的结果为准

网友(2015-11-26):
是CentOS7吗?我好像刚刚搞定

网友:
困扰很久了

网友(2016-01-04):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R730是戴尔那款服务器嚒?现在用着怎么样?我们也考虑入一台

网友(2016-03-20):
来顶一个!!!我也遇到问题了

网友(2016-12-10):
能解释一下是如何搞定的吗?不胜感激!

网友(2017-03-1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弄了好几台,也没解决,求高手现身说法啊!

网友C(2017-09-19):
刚解决,MGLS_LICENSE_FILE是设置的问题,MGLS_LICENSE_FILE是设置必须为绝对路径,不然就会报错:Error: - Calibre Interactive!下边是我的bashrc这部分内容:
export MGC_HOME=/usr/local/mentor

export CALIBRE_HOME=$MGC_HOME/calibre/ixl_cal_2011.2_34.26

export licensepath=$CALIBRE_HOME/lic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licensepath/license.dat

export PATH=$CALIBRE_HOME/binPATH

网友:
我也卡在这个错误~!!

网友(2017-11-25):
请教楼主解决了吗?怎样解决的?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8-08-04):
本人用ubuntu17 安装calibre2011也碰到该问题,发现就是ubuntu的网卡名称有问题,其原因就是不再采用“ethx”的方面进行命令造成的。
解决方法为:
“sudo vi /etc/default/grub “
找到GRUB_CMDLINE_LINUX=””
改为GRUB_CMDLINE_LINUX=”net.ifnames=0 biosdevname=0”
然后
“sudo grub-mkconfig -o /boot/grub/grub.cfg”
重启后,网卡名称变成eth0和wlan0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改完mac名称之后打开calibre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没成功呀。

网友E(2021-01-29):
最终做了彻底的分析之后结果如下:

2013及以下版本对于MentorKG.exe生成的license,只能识别带具体失效日期的那种;更进一步的解析来看,如果设置expire_time超过了10y,就会导致license无效;另一方面,2013及以下版本的Mentor工具,所识别的license有效开头字符是“FEATURE”,而不是“INCREMENT”。

对于设置license的环境变量来说,2013及以下版本同样支持port@server的floating形式,前提是license要按照上述方法生成。

总结而言,就是说只要生成license的时候按照以下命令,且calibre.txt里面是FEATURE开头的话,就可以使用floating方式:
./MentorKG.exe -f -i calibre.txt -h mac -o mentor.dat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port@server
(注意:上述中的mac得是server的mac)

同样的,可以指定多个license,具体如下: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port0@server0:port1@server1:port2@server2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E:
最终做了彻底的分析之后结果如下:

2013及以下版本对于MentorKG.exe生成的license,只能识别带具体失效日 ...

最近尝试calibre 2015,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  ERROR: - Calibre Interactive

求解答,产生lic的方法也是按照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357556 教的,还是依然存在问题

网友(2021-04-21):
引用 网友E:
最终做了彻底的分析之后结果如下:

2013及以下版本对于MentorKG.exe生成的license,只能识别带具体失效日 ...

请指教高于2013版本的mentor怎么制作INCREMENT的license呢?如有制作工具,能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2021-09-14):
请问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困惑了好几天,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23-03-01):
引用 网友C:
刚解决,MGLS_LICENSE_FILE是设置的问题,MGLS_LICENSE_FILE是设置必须为绝对路径,不然就会报错:Error: - ...

感谢啊!感谢,困扰几天的问题突然间解决了!太谢谢你了